台达PLC 给0个脉冲也转,正常吗?

楼主(2015-10-03):
步进的 而且是转个不停!!!!!!!!

网友A:
给0个脉冲不停地转是正常的。看你用哪个指令了。

网友B:
确认PLC和步进马达驱动器的硬件接线,然后确认PLC所编制的程序,最好上传程序以便研究检查。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步进不是用PLSY吗?有什么指令能让它0个脉冲不转吗?

网友C:
请看清关于PLSY指令的说明,
当给定的频率数量为0时,PLC将不会限定输出的脉冲数,也就是只要M1000接通,将会一直输出;

网友C:
不想让转只要前面条件断开就行;
比如前面用M100,只要M100为OFF时就不输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哦 我看了一半的编程手册就没看了 头大 感觉继续看下去会失去兴趣 还是喜欢看视频 呵呵

网友D:
k0是无限脉冲 三菱也是这样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k0是无限脉冲 三菱也是这样的
同意。

网友F:
看下该指令的含义吧,脉冲数为0的话是持续发脉冲

网友G:
5楼说出了原因,这也是一个经验;
比如,设置为0时是这种情况,设置其他数值时 会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