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接触plc控制,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5-10-03):
,为什么不能在两端停

网友A:
这不是PLC控制呀,

网友B:
不是在端停止了2分钟再换向返回吗?

网友C:
这个电路启动后你的电机运行方向反了,就是说本来SBF启动后向左运行的而实际由于三相电机接反了而向右运行了,这时只能断开限位开关STB.所以两端都停不了。

网友D:
有正反转,加上个相序保护继电器吧。

网友E:
楼主,这到底是闹哪样呢

网友F:
楼主是要把传统的控制 改成PLC控制方式吗

楼主:
我是新手,什么都不懂

网友G:
方向调一下。

网友H:
电路没有问题 电机转向调一下应该就能正常

网友I:
没看出问题,电路是对的

网友J:
应该是电机方向错了

网友K:
两个限位搞错了接反了

网友L:
看样子楼主这是要苦练基本功的节奏啊。

网友M:
可先检查一下是不是3楼所说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