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03):
求教各位:
   如何用旋转编码器直接驱动步进电机(从动方式),编码器有这种脉冲加方向信号的输出模式?
如果编码器通过中间加三菱的plc(FX3U)驱动步进驱动器的话,需要专门的指令?
谢谢,指点。

网友A:
看题目,不可以??

楼主:
热心人没回答的?看来只有咨询卖家了。
有编码器销售厂家?我的公司电话:18396625907

网友B:
一般步进马达驱动机构并不需要安装编码器,因为步进马达本身就是定位控制的驱动机构,给它行走距离的数据信号,它就只能行走到规定的距离。
编码器一般都是做高精度机械位置信息反馈的信号采集设备,一般的输出类型:有用脉冲端口输出,有用通讯端口方式的输出。

网友C:
旋转编码器直接驱动伺服容易,驱动步进有点问题。

网友D:
步进电机是用驱动器来驱动而不是用编码器驱动,编码器是用来采集信号反馈给控制器的。
祝你好运,尽快实现你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