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04):
我待的这个公司做的设备,总开关是3相漏保,进线是3相5线制,保护接零和零线之间也没有绝缘,漏保漏电流动作是30豪伏,变频器是三菱的,最大有用到3.7KW,还有配400W的变频器2到3台,开机的时候也没运到漏保跳闸,不知道变频器漏保跳闸是指冲击电流引起的还是变频器本身会有漏电流。因为经常有看到这发面的讨论,就是想知道具体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若TN-S系统,则PE与N线,自配电所后是分开的。

网友B:
关于变频器为什么会导致马达漏电,为什么马达使用工频380V拖动不会漏电,但是使用了变频器用380V拖动会导致漏电开关跳闸呢?
请记住,度娘是万能的,参看度娘给出的解释,红色方框部分:

网友C:
我理解的变频器漏电主要是来自变频器输出的高次谐波对地(设备金属外壳)放电导致的漏电。这样就会使电源漏电保护开关动作。

可以这样理解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尽管它的基波是AC380V,但是高次谐波就会有1000V以上了。一个设备的对地绝缘如果是30M欧姆,那么,对地的漏电流也要超过了30mA。所以,漏保就会动作。

有变频器的系统,漏保应该装300mA动作的即可。但这样就保护不了人了。只能保护设备。所以,有变频器的系统,外壳可靠的接地是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理解的变频器漏电主要是来自变频器输出的高次谐波对地(设备金属外壳)放电导致的漏电。这样就会使电源漏电保护开关动作。

可以这样理解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尽管它的基波是AC380V,但是高次谐波就会有1000V以上了。一个设备的对地绝缘如果是30M欧姆,那么,对地的漏电流也要超过了30mA。所以,漏保就会动作。

有变频器的系统,漏保应该装300mA动作的即可。但这样就保护不了人了。只能保护设备。所以,有变频器的系统,外壳可靠的接地是必须的。
只是我现在用的30毫安动作的漏保接变频器倒没发现过会跳,而且这种设备也出了几十台都是这样安装的,也运行好几年了,所以看到论坛上有人问就觉得我自己这种安装怎么就没出漏保现跳的问题呢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说的这种情况,变频器被处理过了,等电位和接地做得好,也可以不跳漏保,这个问题,最近在西门子的技术论坛里有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这种情况,变频器被处理过了,等电位和接地做得好,也可以不跳漏保,这个问题,最近在西门子的技术论坛里有讨论。
谢谢,我想应该是接地按规范做才不至于跳漏保,心中一个疑惑解决了,谢谢

网友D:
漏保动作原理就是进出线电流一致么,那如果产生谐波也能检测出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