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04):
从能量供应角度看开关电源故障

本贴的原名为“从能量供应的角度探讨开关电源电路输出电压低的故障成因”,题目太长,故删减后重新开题。原义如上所述。
开关变压器二次侧绕组整流后电压偏低,如+5V变为3V以下,是常见故障情况之一。此时若检查负载回路无短路,整流二极管、滤波电容等元件无损坏,往往是开关电源一次侧工作绕组流入能量不足,即开关变压器储能不足,造成能量转换不足,使输出电压跌落。从稳压回路来看,因此时输出电压大幅度跌落,电路的稳压闭环已经被破坏,开关管被最大占空比的脉冲所驱动(能量转换正常时,这是极度危险的状况——会造成输出电压数倍升高!),而此时各路输出电压反而偏低,这似乎是一个怪异的现象。
此时,从“硬元件(指开关管、电阻、变压器、整流二极管、负载电路等)”方面着手检查,往往一无所获,从“软元件(贴片电容、电解电容)”着手检查故障,因检修设备的局限,甚至也很难发现故障所在——开关电源的各个部件都在干活,但就整体来看,各部件又都有消极怠工的嫌疑。
排除负载方面的原因后,开关电源输出电压低的本质,是流入开关变压器的电流减小所致,从能量供应角度来看,即开关变压器一次侧的能量供应不足。
原因如下:
1、开关管D、S极间支路:一般由开关变压器一次绕组、开关管的D、S极间、S极所接电流采样电阻构成回路。此支路若因变压器感抗过高致流入电流减小,会导致输出电压过低;
2、开关管G、S极间支路:D、S极间支路电流的大小,是受控于G、S极间控制回路电压或电流大小的,其影响因素就更多了,如开关管低效、栅极电阻变大,驱动电压或电流偏小等等。
下面以英威腾中大功率机型散热风机电源电路为例分别加以说明(重点针对软元件的检查)。
1、开关管D、S极间支路:这是一个由开关管Q6、Q7和储能电容C16、C23配合构成的双端逆变电源,效率高电路结构简单。开关变压器TR1的一次侧绕组流入能量均由并联电容C13/C14(0.47u×2)提供,当其失效后(表现为容量减小或交流内阻增大),电容变身为电阻,使开关变压器储能严重不足,此时测量输出24V,降为18V以下或更低,但检查“硬元件”都无异常。
故障实例之一:接手故障机器,测开关电源输出为17.8V,查无故障元件,怀疑C13、C14不良,摘下测其容量为0.43uF(在误差范围之内),用电容内阻测试仪检测其电阻值也在正常范围之内。果断代换试验(到了这一步,就不能全面依赖仪表了啊),测24V输出恢复正常。
2、开关管G、S极间支路:这是一个较大范围的电路,包含U1、C3等起振电容、C11、Q5的工作供电支路、C28、U2振荡电路、C17/C18、TR2驱动电路等,电路工作的目的,是形成电流、电压幅度均合乎要求的Q6、Q7的激励脉冲。
(1)当U1、C3异常时,电路不能正常起振,输出电压为0V。这个略过。,C11电容,即逆变电路控制回路的总能源供应处的“处长”,当其容量减小或内阻增大时,整个振荡电路的元件都因“饿饭而有气无力”,会使开关管Q6、Q7因激励不足使等效导通内阻变大,二次侧输出电压变低。此电容失效时,将导致输出电压极低,有可能波动不稳。
(2)U2的5脚所接定时电容C11容量剧减或断路时,会造成振荡频率异常升高,如从十千赫级变为百千赫级,开关变压器TR1的感抗由此数倍或十数倍上升,使一次侧绕组流入电流剧减,二次侧换能不足,输出电压剧减。
(3)推动变压器TR2的初级绕组所串联电容C17/C18,其容量减小或内阻增大时,会使Q7、Q8的激励电流大幅度减小,导致开关变压器储能不足,使输出电压降低。
需要重点说明的是:当以上电容失效(容量减小易于测量),尤其是交流内阻变大时,此时的电容已经不能算是电容了,把它改名为电阻就更合适一些。此时“渎职”的电容非但不能提供和流通电路正常工作的能量,反而对流通能量起到衰减作用,致使输出电压大幅度跌落。而关键是当电容出现此种失效时,我们常用的像是测量电容漏电啊、测量电容容量啊,甚至是测量电容内阻啊等的常规测量手段,往往很难奏效。测量容量或漏电,均表现优良,但电容的交流内阻已经不容忽视,电容不能再用了。或测量内阻也表现不甚明显,检修者到这一步,就在“渎职电容”跟前跌了个跟头,检查无果而终。
此处摘下的电容,若放于低频环境,如50Hz整流滤波环境下,可能会表现优良。但放于40kHz的中频环境下,则变身为电阻,不再是电容。我有时称电容的此种“衰变症状”为“高频疲劳”。手头如果没有测量电容的高挡设备,代换法和并联电容试验,有时候成了最好的办法。
此处有太多的故障实例,恕不一一例举了。

中华工控网 http://www.gkong.com/ 原创文章,转载请注明出处。

咸庆信
2015年10月4日 国庆长假中

网友A:
咸工辛苦了  放假了还来发帖

网友B:
此处摘下的电容,若放于低频环境,如50Hz整流滤波环境下,可能会表现优良。但放于40kHz的中频环境下,则变身为电阻,不再是电容。我有时称电容的此种“衰变症状”为“高频疲劳”。-----咸工说得有理,顺祝国庆快乐!

网友C:
从源头查故障,从不同角度看问题。

网友D(2016-10-20):
虽然是一年前的贴子,还是认真学习了,有收获。谢谢咸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