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04):
6片驱动IC约好了一块坏掉!

没有最巧,只有更巧。巧碰巧才叫巧合,巧她娘打巧,碰巧了。
接手一故障变频器,操作显示正常,但U、V、W端无电压输出。测驱动IC输入、输出侧信号通路与供电电压均正常(驱动IC输出的+15V、-8V也正常)。一般检修思路,是检测输入侧的5V恒流供电是否丢失,前级三态缓冲/驱动门电路是否损坏或有“关门”信号的存在。
照例检查一番,都无问题。测量脉冲信号已正常到达驱动IC的输入脚,但输出脚毫无反应,仍为负压。
我经常说,输出端6路脉冲全无,6路(或4路)供电电源同时坏掉的可能性不大,六片驱动IC同时坏掉的机率更小,如果说6路驱动IC表现完全一样,反倒说明6个电路都是正常的。我说的这话,通常都是对的,但遇上本例故障,就行不通了,第一次,遇上了例外。哈哈。
继续检查,没发现问题,初步判断是驱动IC损坏,但不能巧到6片驱动IC相约好了,一块儿齐唰唰坏掉吧?先换掉一片儿试试,结果是换掉一片出来一路脉冲,换掉一片出来一路脉冲,六片全换,脉冲就全有了。芯片处围,竟无一个损坏元件。
凡事真是不能绝对。只有想不到的,没有遇不上的。

中华工控网 http://www.gkong.com/ 原创文章,转载请注明出处。

咸庆信
2015年10月4日 国庆长假中

网友A:
可能电源有过冲导致的吧。

网友B:
什么原因呢,值得分析。

网友C:
咸工这个案列本人就遇到过,哈哈

网友D:
这三对ic够痴情的了

网友E:
多个相同元件同时坏掉的几率,不是特殊情况(质量、电源等),通常会认为不高。

网友F:
那这种概率也太高了点吧!

网友G:
我今天修的一台英威腾的特是一样,在屏蔽929后测截止负压和电流都正常,启动之后电压电流也正常,用了3根电源线接到一个好的模块上后解除929报警启动变频器结果一起动报OUT1然后拆掉模块再测触发电压电流结果都没有还是和截止的时候的电压电流一样我想着说不可能一下都坏了吧正好手里有几个英威腾的主板换掉主板结果还是一样又换还是一样这下没有办法了给老师打电话老师说测测六路脉冲过来没有结果一测六路脉冲过来了就是没输出都还在截止状态六路都是这样没有办法了正好吧929的输出端搞短路的开关电源停震了索性把六个929全部摘掉吧开关电源起震了后来想着什么上面还有929【929用完了】找到一台东元7.5的机器上拆掉了一个929装到这台机器上一测有了输出了大喜。。。。。。。。。。。。六个929就是说好一起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