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简单也是最准确的

楼主(2015-10-04):
浮盘液位计,单纯的用了恒浮力原理和滑轮机械结构,每有一点电路电子结构,确能准确的检测介质的液位,没有温飘,不需要线性化,不需要不断标定

网友A:
没有看到啊

网友B:
楼主画个示意图分享给大家吧,这个经验蛮有用的

网友C:
但是不能实现联动啊,只能是通过人工不停的观察。

网友D:
有些东西确实是越简单越好

网友E:
简单的故障率少了,没有更少,有人就行

网友F:
是啊,没有看到重点

网友G:
简单当然是贡献了。不过浮子式的液位开关,不会精确地,可靠也是相对而言。关键是一个技术的应用,都是有条件的。只要条件具备了,就可以用好,用可靠。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简单当然是贡献了。不过浮子式的液位开关,不会精确地,可靠也是相对而言。关键是一个技术的应用,都是有条件的。只要条件具备了,就可以用好,用可靠。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是一个浮盘液位计,浮盘浮在液体面上,上面有不锈钢丝通过静滑轮传导到导向槽里的有标注数字或数码的码带在导向槽下端仪表箱中内人工或加编码器远传到控制室,能实时显示液位变化,最后在通过钢丝在导向槽的静滑轮传导到中间导向槽里,下面加一重锤而达到平衡

网友H:
确实是的,有时候,实用的就是好的。

网友G:
回复 楼主:
哈哈,好使就值得嘚瑟。

网友I:
确实实用,但是安装麻烦不是吗?直接用液位传感器就简单多了,但是有些介质就不能用了,所以说各有各的好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