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04):
npn常开和pnp常闭的接近开关能互换吗?

网友A:
PLC输入用?不好换,有的要更改接线,其他的传感器怎么办

网友B:
不一样的;

网友A:
我们设备偶然一次这么玩过,接线没有改,工作也正常,但是不是很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详细解释一下为什么吗

网友C:
不能互换,接线方法不一样的

楼主:
看来只有3楼看懂了标题

网友D:
不怕信号延迟的话用继电器转换

网友E:
NPN和PNP一个低电平输出、一个高电平输出,不一样,所以不能换。

网友F:
不建议,不能,紧急的话加中继

网友G:
一种动作输出高、一种输出低。外加相反三极管翻一下就行!!

网友H:
要换除非把所有的传感器都换掉,并且还要PLC具有欧版输入功能。

网友I:
用做计数时试过,有些接近开关可以有些不行,主要看在不接通时的电压。

网友J:
不能互换,因为,两种传感器的输出形式不同。后面负载的阻抗不匹配,导致没有信号输出。

网友K:
应该是不能的!!!!!!

网友L:
你看看它们的接线就会明白:

网友M:
不能互换的,要不怎么出来两个型号呀?

网友N:
这个还真是没有直接互换过。

网友O(2015-11-13):
NPN和PNP的接线方法是不一样的,至于常开和常闭可以在接线和PLC程序中解决,要想换也是可以的只要注意接线问题就行

网友P:
本来是想回帖的,结果一看十月份的帖子,估计楼主也找到答案了,百度里能给你解释的很清楚的。

网友Q:
不能互换的。

网友R(2015-12-22):
不能,一个是源型输入,一个是漏型输入,一个PLC不好换,但小型PLC有这二种通用的,但同一台只能选择一种

网友S:
不能互换  试过一次 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