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04):
我这有一台艾默生EV2000-7.5KW  上电报P.OFF  输入欠压故障  请老师给予技术支持

网友A:
还是多看看书吧

网友B:
加我微信 我告诉你1430521217

网友C:
变频器报POFF故障,和输入缺相检测、充电接触器(辅助触点)状态检测及直流电压检测相关。如果如单相380V供电,应先屏蔽输入缺相检测。连接R、S、T输入端的有三串大阻值电阻,后接一光耦,即输入缺相检测,将其3、4脚暂时短接即可。屏蔽后仍报故障,找到接触器常开触点的接线端子,将端子暂时短接。

网友D:
把开关电源二次侧一只160v 1uf电容换了应该就行了

楼主:
感谢咸工给予技术支持   我在查查看

楼主:
回复 网友D:
感谢老师给予的技术支持   我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D:
按照你说的办法更换160v  1UF   电容后上电不报P.0FF故障   变频器修复  再次谢谢

网友E(2016-01-20):
回复 网友D:
厉害

网友F:
这是艾默生变频器的通病,我们厂把这样故障的变频器拿去维修,花了850元,后面我就自己修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是艾默生变频器的通病,我们厂把这样故障的变频器拿去维修,花了850元,后面我就自己修了。
你这个是多大功率的变频器?

网友H(2017-06-02):
按你的方法,又救活一台

网友I(2018-01-08):
160伏1uf的电容在哪里,我的也报poff,

网友I:
回复 网友D:
我的ev2000也是上电报poff,160v1uf的我的驱动板没有啊

网友D:
驱动板上开关电源输出侧,有好多电解电容,一般是所有电容全部换,因一只不行了,其他也差不多了。

网友J:
维修有个原则,找不到毛病,就换电容,尤其是电解电容。这办法挺灵。

网友I:
谢谢,那我换下试试

网友I:
回复 网友I:
驱动和电源的电容都更换了,上电还是显示poff,VCD处的电压为2.8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