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04):
问题描述:
一台欧姆龙PLC,这台PLC只有上传和下载程序的通讯口,没有别的通讯口
PLC具体型号为CP1E-E40DR-A,HMI带232及USB通讯口

试问:
有没有办法通过电脑,实现PLC与威纶HMI的通讯呢?

希望大家多提提意见,一起学习一下。

网友A:
要加通讯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加通讯模块。

能详尽一点吗?通讯模块加在哪里?

网友B:
呵呵;如果要用触摸屏控制,那么选PLC时就要选CP1E-N型的;
E型是不能连屏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A:
E型本身没有带RS232口,又不能加通讯卡的,只是后面可以扩展I/O模块;
连屏的话用CP1E请选CP1E-N40SDR-A;
这款自带RS232接口;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屏幕是OMRON的HMI的话,是不是就能够实现了?斑竹大人

网友B:
OMRON屏也不可以,同样也要换成N型;

网友C:
楼主的问题如果要解决的话,必须要更换PLC,需要选用带RS232通讯端口的PLC。
CP1E-E40DR自身只有USB编程端口,是没有办法连接触摸屏的。

网友B:
也给OMRON的新手提个醒,CP1E-E型的PLC价格是最便宜,但如果需要连人机界面的话,这种是不支持的;
只能定购CP1E-N型的;

网友D:
学习了,不过我们现在自己做设备买的话,一般都和供应商沟通一下,提出我们的要求,然后他们会给出建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