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04):
各位老师,我这现场一台塔吊。吊钩是安川变频器加三菱plc控制。旋转编码器是增量型的。有A,B两脉冲接入变频器。想请教一下如果通过旋转编码器对吊钩下降进行定位控制,就是设定当下降到某个位置时就自动停止下降。只知道要用到plc高速计数器,但本人是新手。不知道如何编写梯形图程序。plc是三菱的FX2N系列。请各位老师指导一下。我用的三菱编程软件是GX Works 2.谢谢。

网友A:
工地的吊塔,使用变频器和PLC进行控制吊钩的升降,不单单只控制吊钩上下距离吧,还有吊臂水平移动的平台呢?还有吊塔本身360度旋转的角度呢?还有操作界面是怎么样的呢?肯定是触摸屏了吧。
PLC的高速计数端口连接增量型编码器进行接受编码器发送的脉冲数量回来记录并存储,距离的最终结果就是通过PLC编制的算术运算程序而算出来的,然后在PLC内部再编制实时比对位置信息的程序,一旦位置结果和设定的数值比对相符,就输出信号让变频器停车以及马达的抱闸进行刹车。

楼主:
不会意思,具体情况是这样的。塔吊另外的变幅,回转机构也是单独的plc和变频器控制。操作都是通过驾驶室的凸轮控制器来控制方向及速度。我就是想在plc里面再加一段程序。专门对吊钩下降进行一个定位控制。因为吊钩钢丝绳不够长。不能降到地面。当钢丝绳已经放完了。但电动机还在下降方向运行。就有可能出事故。原本想在外部电路加一个机械限位开关。但没位置。不好加。就想到通过旋转编码器和plc的程序来实现。具体该吊钩plc的控制梯形图我已经读出来了。就是一些基本指令。情况就是这样。我的qq号是401954793.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