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04):
各位好:手里有个半自动焊机改造,想要用视觉跟踪定位。如何应用不太懂是不是买个usb工业相机和配套软件控制伺服或 plc.设备。定位好后先拍一张图片,定位好焊缝!就能控制伺服把焊枪对准焊缝。原理是这样吗?相机和软件又如何选型?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A:
用视觉系统做焊缝的焊接行走,还是头一次听说。
大多数的焊接机器人,都是焊接工艺人员使用示教编程器示范一次动作之后就记住了行走的坐标,并懂得使用这个动作从复焊接N个产品。因为焊接机器人所做的焊接动作都是千篇一律的重复动作。
除非楼主需要焊接的产品,规格太多,焊缝随机出现而没有任何规律可以遵循,否则还是建议使用焊接机器人的自动焊接的控制工艺吧。

网友B:
焊缝不是在一个平面上的吧?应该还做不到吧,能稳定做到这个,人类差不多玩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