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调节阀?

楼主(2015-10-04):
水处理工艺,里面注入酸碱调和,没见过这种调节阀,这是什么阀门,怎样维护?

网友A:
看着像个切断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像个切断阀
这阀叫什么切断阀,如平常的结构不一样

网友B:
上面不是有名牌标识吗,能不能搜索到相关的说明书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不是有名牌标识吗,能不能搜索到相关的说明书看一下
那是阀位开关的标示,阀体上光溜溜的

网友C:
这个阀不能调节吧
只能执行开关动作吧!

网友D:
从外观上看它不是调节阀 ,而是普通的气动隔膜阀,也是就是开关阀。只有开和关两状态。

网友E:
接线位置有英文,看看

网友F:
有些东西不要刻意去保养,你拆了维护没装好更容易坏,看得到的转动部分能加油加点油就行

网友G:
是不是个比例阀啊,根据PH值来控制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外观上看它不是调节阀 ,而是普通的气动隔膜阀,也是就是开关阀。只有开和关两状态。
也猜侧是隔膜阀,只是不确定,厂里老区水处理用过隔膜阀与这型式不同且也有铭牌标注

网友H:
个人认为是隔膜阀开关阀,阀座上部有孔,如果隔膜破了,会有介质从孔流出,提醒该换膜片了。

网友I:
这种阀应该是自动调节的

网友J:
看外观感觉像是老型号的GEMU 盖米气动流量调节阀。现在已经升级了。换成1436阀门控制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