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04):
量程是0-500公斤的压力传感器请问要怎么编程....求大神指点.

楼主:
PLC是欧姆龙C200HG

网友A:
呵呵;你需要配C200H-AD001/AD002等这些模块;
传感器输出模拟量是电压还是电流信号先搞清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说的都有,就是搞不懂为什么一个乘以244一个乘以976..
请问这是根据什么数值来判断乘数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图片

楼主:
回复 网友A:
被这个问题搞了很久了,能帮我解答下吗?谢谢了

网友A:
请把二个压力传感器铭牌贴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第二个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发错了这才是第二个的10MPa   第一个是40MPa的

网友A:
呵呵;二个量程差了四倍,所以程序中运算的数值也差4倍,很正常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程序的运算数值是怎么得来的?就是乘以244乘以976这个数值怎么计算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能留个QQ或者微信给我吗?还有其他的问题想像您请教

网友A:
有问题直接在论坛发贴就行了;

至于上面的二个数值,理论值对应是1000   250;
你程序用的是976  244;
稍小一点,原因可能是:
传感器是有误差的,通过这个值修正下;
或你系统本身要求显示值比实际值要小一点;
。。。。。。。。。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有介绍这个1000  250数值的相关资料可以查询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或者说你那个理论值1000与250是怎么计算出来的,能写个公式给我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量程是0-500公斤的压力传感器请问要怎么编程....求大神指点.
你哪个传感器是500kg的没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