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04):
这个BLOWOFF AIR ON DROP 在这里怎么翻译啊,在plc控制中,是和液压有关系吗

网友A:
大概解释估计应为:泄压下降。

网友B:
电气专业大神,英语还要好一点的,上哪找去?在这里混的都是一些小虾米,我们都求助于度娘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C:
blowoff air on drop_有道翻译
翻译结果:
喷出空气下降

网友D:
有道词典翻一下字面意思,再结合我们的实际应用猜一下,也差不到哪里去吧,太专业的估计没几号人呀

网友E:
就一个短语,估计8级英语也翻不出,通常需要结合全文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