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05):
螺杆空压机是不是可以把排气阀一直开着运行,机器会不会产生高温?

网友A:
什麼閥?
溫度是高,但不至於特別高。
再說後面為了減少水,不是還加“空調”降溫排水了嗎

网友B:
没看明白

网友C:
一直在加载,会高温,会报警,为什么要怎么干?

网友D:
排气阀是在打气时要打开,运行中有压力温度可以看,也能保护,你放心,如果设计小了一直运行不停机时间长了高温就会报警,只要不报警你一直用啊

网友E:
排气阀 一直开着  你确定你的压力能达到设定值?  我们这儿有一台空压机螺杆的  总是低负荷高温报警停机  到现在不清楚怎么回事  那个高手给分析一下

楼主:
我这是螺杆空压机,负载是气动凿岩机,开的凿岩机台数比较多的时候,一切正常,下午开的少,空压机反而负载降不下来,昨天机头温度到了95℃,变频器也报模块过热,我怀疑他们用这个气源吹炮烟用了。

网友F:
空冷的要注意冷却器的清洁,保证散热良好。

网友G:
只要不缺油,机械没毛病,冷却好,24小时开着都没问题,再说对于一般的故障机器都有自动保护。

网友H:
都有温度保护的~

网友I:
是为了做试验,还是只是一个假想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是为了做试验,还是只是一个假想的问题。
实际问题,这台设备一直故障不断,因为设备是我们的,但是使用方不是我们,所以有些情况他们对我们应该有隐瞒。

网友J:
这从空压机出口压和流量就可以看出空压机负荷大小

网友K:
不晓得楼主所说的排气阀是机组的输出还是哪里?
机组正常运行温度就应该是正常的
要是那不正常就是有问题的

网友L:
看一下降温是不是正常。

网友A:
回复 网友M:
吹一吹塵土

网友N:
一直开着没问题呀,只要水冷水温低就行,水温没降下来,油温也就降不下来,肯定超温保护了。

楼主:
没有水冷,风冷正常,散热器也不脏,润滑油、滤清器、油气分离都正常,电压电流正常,现在就是在一直不减荷的情况下,机头过热。
想找个人请教螺杆机的机械特性,是不是跟真空泵那样,如果真空吸口完全打开,负荷相当于无穷大。

网友O:
螺杆空压机使用久了油箱容易结碳,要用专业的清洗剂清洗。

网友P:
引用 楼主:
螺杆空压机是不是可以把排气阀一直开着运行,机器会不会产生高温?

楼主搞错了,空压机的加载、卸载控制是在输入端,不可在输出端进行控制。

通常情况,属于高压设备的控制都是在输入端,如果将输出端关闭,电机的负载将更大。

网友Q:
仔细观察下运行压力,还有检查下运行参数是否被更改。有可能最高压力被更改,而机头能力根本就打不到这个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P:
引用 楼主:
螺杆空压机是不是可以把排气阀一直开着运行,机器会不会产生高温?

楼主搞错了,空压机的加载、卸载控制是在输入端,不可在输出端进行控制。

通常情况,属于高压设备的控制都是在输入端,如果将输出端关闭,电机的负载将更大。
加载和卸载确实如你所说,而且也正常,我描述不对,先跟各位朋友道个歉,误导大家了。
是用气设备那一端的排气阀一直打开了,不是主机的。也就是把高压气的输出口常开了。

网友R:
看看是不缺油了!再看看冷却系统怎么样?

网友C:
'我这是螺杆空压机,负载是气动凿岩机,开的凿岩机台数比较多的时候,一切正常,下午开的少,空压机反而负载降不下来,昨天机头温度到了95℃'设备用的少时,压力可能稳不住,一直很高,压缩机的负载就很重,控制出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R:
有点缺油,补充了,主要问题还是长时间满载,压缩机房也太小。
我现在限制他们非凿岩用风,就没啥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是螺杆空压机,负载是气动凿岩机,开的凿岩机台数比较多的时候,一切正常,下午开的少,空压机反而负载降不下来,昨天机头温度到了95℃'设备用的少时,压力可能稳不住,一直很高,压缩机的负载就很重,控制出问题了。
咋跟我的一样啊,设备、负载、故障现象,都一样,我现在的判断是凿岩工爆破之后不用轴流风机通风,开的高压气源做的通风,你那里啥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