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05):
TOSHIBA VF-S15 18.5KW变频器经常显示OC1P  或OC2P 延长加速时间也不行,将参数OLN改为2(过载保护无效,失速保护无效)后还是报警,将电机电流加大还是经常报警,其他三台机器正常(同样负载),请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
加减速时间从20秒调到60秒还是经常报警

网友A:
你应该看看加速过程的实际电流参数是多少呢?如果加速电流超过了电机的额定电流,那就应该找找毛病了。而不是仅仅改变参数去规避报警故障。

楼主:
这台机器是先正传15秒,后暂停5秒,然后再反转15秒,再暂停5秒,然后再从头开始循环,另外我也调小过载波频率,

网友B:
进入监控画面,找到报警记录,按确定进去看看报警时的状态。看看电流是多大,如果电流接近150%,那多半是负载问题了。既然有其它相同的变频器,互换试下是最快最准地分辩是负载问题或是变频器'问题的方法。真是负载问题,你取消保护作用,对负载与变频器都是很危险的。

楼主:
是VF-S11型,洗皮时加料稍多就报警,有时报OC1P,有时报OC2P,现在不加太多料基本不报警了,稳定时电流9.9A,

楼主:
这台机器是大型洗衣机,我公司用它对羊皮脱脂,然后再烘干,

楼主(2015-11-11):
OC1P是加速电器元件过流,它与OC1加速中过流有什么区别?

楼主:
懂东芝变频器的人太少了,我只是在此讨论一下,想让更多人学习学习,但是

网友C:
确实不太懂,但如果经常出现报警的话可能内部检测回路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