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05):
只要求两轴联动,我设想的是通过开关切换电机编码器信号和电机动力线,不知道这样可不可行,会不会损坏驱动器,如果伺服行不通换步进的话,切换动力线的时候需不需要把脱机信号打开?有这样做过的吗?不考虑成本的情况下用三轴的数控系统好?还是PLC+触摸屏好?
动力线打算用固态继电器切换,编码器还不知道用什么切换

网友A:
不行,断开伺服就报警

网友B:
楼主怎么这么节约呀,没这么折腾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报警的话就用PLC解除报警啊

网友C:
想法很好,没实用性。断开电机驱动会报警,断开编码器驱动也会报警,大多只能断电重启驱动才能复位。这样好吗?程序上的数据处理将是相当麻烦的事。

网友D:
应该不行。断开再切换回来,驱动器怎么记忆之前的位置呢

网友E:
楼主的想法太好了,但是实际上是不行的。

网友F:
呵呵;这钱是没办法省的;
一个驱动器配一个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F:
步进的话理论上可以啊,那用两路脉冲的PLC轮流控制6个驱动器可以吗?

网友F:
呵呵;步进与伺服是不同的,除了极个别伺服有二路集成在一起外,都是一对一驱动的;
至于PLC脉冲,你想省PLC的话可以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F:
步进我想的是用固态继电器切换电机的动力线啊,这个理论上可行吧,哎看来大神也没这方面的经验,非标设备应该经常有这种情况吧?你们都是一拖一解决?

网友F:
如果你不怕麻烦及耽误时间,第一台工作完成后,断电,然后把电源线及编码器电缆等接到第二台上,再送电工作,也未尝不可;

网友G:
楼主的想法不错,但是现实是残酷的。
增加系统电气控制系统的复杂性与不稳定性,增大电气出故障概率,停机检修意味着停产,这样的设备,估计一年的质量保证期内要厂家三五次派人远程维护,厂家的维护费用都要倒贴钱进去。

楼主:
回复 网友G:
恩 你算说到点子上了 之所以没人试过是因为 不稳定,不过我还是想试一下步进的

网友H:
步进在网上看是有这样用过的,但实际中没见到过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137519&page=1#l918971

网友I:
工控人对成本也不要太刻意吧,先求运行可靠性在去修改成本同味这样追求的中国造,最终就是没有人用,不是不支持国产,而真的碰到这样支持不起

网友J:
我用过一个步进驱动器控制过7个步进电机,完全ok。用继电器切换。

楼主:
回复 网友J:
哦 切换的时候需要把脱机信号打开吗?感觉打开之后来切换可以避免电压冲击

网友J:
我是没有用,发完脉冲 继电器就断开,然后接通下一个继电器,在发脉冲。通过丝杠锁住的。

网友K:
用步进的一拖二驱动器应该可以吧,用PLC、触摸屏控制

网友L:
这个怎么可以,你以为是变频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