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热炉快开风门

楼主(2015-10-05):
装置区的加热炉就是燃气炉子,为了防止突然停电或鼓风机故障而使炉子送风突然中断而造成炉子熄火和危险发生,设计实现了联锁保护的快开风门系统,鼓风机停转风门开启

网友A(2016-01-16):
效果如何啊

网友B:
停电了,控制信号何来??

网友C(2016-11-27):
停电后,气缸自动回吗?

网友D:
使用一个风压开关安装在送风管道上不就行了,有风压就能送燃气,没风压燃气阀断电。哪有这么麻烦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使用一个风压开关安装在送风管道上不就行了,有风压就能送燃气,没分压燃气阀断电。哪有这么麻烦
人家要显摆这个简单玩意呢

网友E:
用常开气缸,断电断气自动开阀,压力运行信号联动就好了

网友F(2017-01-16):
回复 网友D:
这个是的,我们公司用的也是这样的还可以在燃气管道上加一个电磁阀,利用风机的NO触点控制,这样可以起到双保险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的,我们公司用的也是这样的还可以在燃气管道上加一个电磁阀,利用风机的NO触点控制,这样可以起到双保险
能够机械解决的自动化最好机械解决,

网友F:
机械也会有失灵的时候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