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热炉鼓风电机

楼主(2015-10-05):
一装置的加热炉鼓风系统

网友A:
这么大
什么行业的??

网友B:
还真不大,我以前单位的还要大。

网友C:
倒不是太大,一般铸造行业这种大小的挺多的。

网友D:
怎么风门没安装执行器?

网友E:
这种风门用一块铁板搞定了,风量直接用变频调节。

网友F:
防爆马达,怎么接地线还接驳了马达的基座呢?不是在防爆接线盒里面已经接驳有了吗?

网友G:
我一直看不出这样是什么意思?

网友H:
这个管道做的漂亮

网友I:
虽说是防爆电机,但在露天工作环境下建议电机安装防雨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