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05):
S7-200软件中如何理解中间继电器M0.0,M0.1和M0.2又是哪来呢?

网友A:
这是最基础的控制程序,要想掌握高深的工业设备编程控制技术,就需要刻苦的钻研基础控制电路,熟练掌握基础电路的控制原理。图中的M符号的元件,是PLC生产厂家研发出来给工程技术人员来进行使用的。
以上程序,用和不用元件「M」,是看个人的编程习惯和手法的,因人而异的。

网友B:
M0.0 M0.1 M0.2你可以理解为一般控制电路中继编号KA1 KA2 KA3,只不过一的控制电路中继是可见的,触点受到对数限制,而plc中的M0.0等是虚拟的,触点对数足够用。

网友C:
虚拟的中间继电器而已

网友D:
可以理解为,编程用的软元件,作中间继电器用。

网友E:
书上看M是位存储区。。。

楼主:
这样解读 下,I0.0 I0.1和I0.2和Q继电器不够使,增加了中间继电器线圈M0.0(由I0.0,I0.1,I0.2控制)
和配对的触点M0.0.
 M0.0触点一路直接控制Q0.0,
          一路和T37定时器触点及将要使用 的M0.2线圈触点去控制下一个中间继电器线圈M0.1.
  M0.1线圈触点一路控制Q0.1(星形启动)
               一路控制定时器T37,T37常开触点通过M0.0常开去控制再下一个中间继电器线圈M0.2,并自锁。
   M0.2线圈触点动作,常闭切断M0.1线圈、常   开 启动Q0.2  (三角形运行)
由上可以发现,中间继电器不需要提前定义,想用多少直接用就好了。但是条件是要有 I触点先启动一个 。

网友F:
虚拟的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