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分析下,此温度开关工作原理

楼主(2015-10-05):
求大神帮忙分析下此温度开关怎么工作的

网友A:
A1、A2是电源输入,T1、T2是温度传感器输入,95,96是常闭信号输出,97,98是常开信号输出。

网友B:
补充一点,上面自带复位按钮
引用 网友A:
A1、A2是电源输入,T1、T2是温度传感器输入,95,96是常闭信号输出,97,98是常开信号输出。

网友C:
这个温度控制“块”的工作原理,还是要具体看说明书来详细的了解了。单从图示看,他是一个闭环的温度比例控制块。
A1是设定温度;A2是控制输出;温度传感器的实际温度信号做比例控制器的反馈,形成闭环的温度比例控制,当比例控制器输出时,由常开或常闭触点输出,给出工作过程的指示。

网友D:
觉得一楼是对的。这仅仅是个电路图。而不是原理图。K版的解释也没错,但对A1,A2的解读有异议。

网友E:
从图上看A1和A2就是电源,没别的功能。。其它的几位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