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05):
基本指令就不用说了'我只是想参考一下 不想每条指令都去掌握,因为就算掌握了 不常用的话也会忘记

网友A:
如果你编程水平较高的话,你只需要掌握逻辑运算以及加减乘除外加比较跳转指令就可以了。

如果你编程水平较低的话,你至少需要了解所有的指令。

例如:移位:水平较高者使用乘以2,除以2就实现了左移右移,配合比较指令就可以实现循环移动,而水平较低者也同样去钻研移位指令的原理吗?那水平较低者会有很大的挫折感,所以水平较低者需要去了解移位指令。

网友B:
找个资料,看看编程实例,看懂了也能学到技巧

网友C:
其实每个指令都知道一点,用的时候再细看~

网友D:
很多指令,我学习的时候都不知道怎么用,真正碰到难题了,再去看这些指令,竟然派上用场了

网友E:
用到哪条学哪条

网友F:
先大概看一下有哪些指令,有些什么功能,然后真正用的时再仔细的去理解

网友G:
大神们,谁知道哪本书或者什么资料对于每个应用指令有比较详细的讲解,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大神们,谁知道哪本书或者什么资料对于每个应用指令有比较详细的讲解,谢谢。

厂家的编程手册就可以了,但是仍然需要了解一些基础的内容。

例如,厂家的手册上会有CRC指令的用法,但是不会告诉你CRC是啥东西,这些基础需要用户自身去提高。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先大概看一下有哪些指令,有些什么功能,然后真正用的时再仔细的去理解

赞同以上的说法,其实就跟看书(技术资料)差不多,并不一定必须将每一章全部都理解透彻,但必须记得书的目录,书中介绍了哪些内容,以便到需要时再仔细的看。

网友I:
实操很重要,但不全部要记下,但至少要了解。

网友J:
常用的有20多条指令要会用(四则运算算是1条,比较算是1条),其他的指令用到哪些看哪些

网友K:
以前用三菱FX2N系列,该机型支持有总共三百到将近四百个指令,可惜我常用的指令也就三五十个。

网友J:
引用 网友K:
以前用三菱FX2N系列,该机型支持有总共三百到将近四百个指令,可惜我常用的指令也就三五十个。
确实,常用的这些指令会了就可以了,开关量,逻辑运算,比较,模拟量,脉冲通信的,这些搞定一般的活都拿得下了

网友L:
基本的与或非 然后运算 数据处理  脉冲输出 其他就是需要的时候反手册

网友M:
熟悉一些基本原理、指令,具体功能一边编写,一边查阅手册

网友N:
指令好比你写文章用到的字,只有认的字方可写文章呀,本人认为认得指令越多,对写文章就越方便,成功率越高。

网友O:
都记下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先不说是不是同一品牌的 就算同一品牌不同系列还有区别呢
只要了解各个指令的用途就好 用的时候再仔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