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点数运算请教

楼主(2015-10-06):
请教各位大师,想用触摸屏给FX3U PLC 寄存器D200里面输入0.01,然后想用这个数除以0.0001,结果存在寄存器D210里面用于其它指令,请问需要通过那些指令来运算。

楼主:
用这个指令可以直接换算,但是0.01这个数是个变量,随时都需要更改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这个指令可以直接换算,但是0.01这个数是个变量,随时都需要更改的。

如果在PLC中赋值的话,你可以采用DEMOV指令传送浮点数常数至寄存器。
例如:DEMOV E-1.23 D200
然后将你的DEDIV指令中改为寄存器,例如:DEDIV D200 E0.0001 D0

如果你不是传送浮点数常数,那么可以使用PLC提供的浮点数转换指令。

如果你是通过上位机组态软件或者触摸屏赋值的话:
那么请如上将DEDIV指令中改成寄存器,然后在组态软件或者触摸屏上直接赋值,数据类型选择浮点数即可。

网友B:
DEDIV D200 E0.0001 D210 触摸屏里把D200设置成浮点数就可以了

楼主:
先谢谢各位大师的指教,我现在就是在触摸屏上面输入D200,是这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