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06):
问下,各位,最近有个客户,想让给装个柜子,让软启动1用两备,
就是1#软起故障的时候,2#投入使用,不耽误生产.

装的话,是不是必须在软启动输出侧,加装接触器?

网友A:
1#软起故障的时候,是自动切换还是手动切换?
自动切换的原理,无非就是1#软起故障信号输出,切断自身的输出接触器,接通备用软起的输出接触器,然后在操作面板上有清楚的提示。

网友B:
这个和变频器的一用一备是类似的

网友C:
软启动器一用一备?难道软启动器容易坏吗?有些不解。

软启动器一旦启动成功以后,就可以旁路工频了。所以软启动器不是连续工作的控制器,一般会容易损坏吗?

网友D:
软启动不是连续工作的机器,只作启动用。至于是否容易坏,就不清楚了

网友E:
看你是想怎样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