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06):
现在有七台潜水泵11千瓦四台,5.5千瓦两台,15千瓦一台!采用分补四个11千瓦水泵用6kvar电容补偿效果不好电压只有340.v请问各位大师如何才能提升电压,该用多大的电容,是在总开处补偿好还是分补?谢谢!

网友A:
全靠电容提高电压不现实的

网友B:
无功功率补偿并不能提升电源电压,那么无功补偿是干嘛用的呢?为什么要安装它来使用呢?
因为马达有个电能利用的效率,并不是能100%利用的,一般只有约0.6~0.8左右的利用率,为了不让供电线路输送的电能白白的浪费掉其余的0.4~0.2,人们就发明了无功补偿。

简单的说,电容就是用来避免供电所的巨额罚款的,对提升电源电压用处不大。如果电源电压不足380V,请检查供电的电源总容量和增大供电线路的导线截面积,或者加装大容量的高精度三相稳压器。

网友C:
你的供电离用电点距离是多少啊?
线径多大?
线径小距离远就地补偿也没用!

楼主:
距离600米线径50mm

网友B:
11KW*4台+5.5KW*2+15KW=70KW,正常工作后的电流约为150A,50MM的电缆,600米,是铜芯还是铝芯?要是铝芯,50MM是不够的,再加50MM的铝芯吧。
即使是50MM铜芯,还是太勉强了,还有国内的电缆的偷工减料的质量的一个特点,还是上95MM的铜芯比较稳妥吧。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的回复!一不方便从新布线!二线是铜芯的!直埋铺设!设备以运行就是电缆温升高50多度!

网友D:
总补,加装补偿控制器。

网友E:
不知道你们的那个变压器是多大的?

网友F:
600米压降大,50mm2线,采用电容补偿不现实。要么增加线径,要么提高供电电压

网友E:
进行集中补偿控制吧,买个补偿柜。

网友G:
可不可以提升变压器电压

网友H:
这个只有加粗线径解决了!
全靠电容不现实:线路压降......

网友I:
电容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J:
 现场分开关有吧,有就在开关后加电容,容量约为50Kvar足够,保证电压起来,电线不发热。

 还有个问题,你的几台电机线路长吗,长的话,超过50m,建议电机分补,国标的50平方的线,应该可以满足载流量,你不会同时开完这么多泵吧

网友K:
回复 网友A:
你这个得需要至少6个这样的电容补偿器

网友L:
加电容确实可以提高电压,应在电机那端补偿,可以逐渐增加电容来提高电压,直至电压不再提高。电机就地补偿要注意电容的放电问题与自励发电问题。
平时我们都对电压降有印象,电压降是电阻、电感类负载造成的,同样大小的电流,电感造成的电压降比电阻大,而电容负载不会造成电压降,相反会使电压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