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电流

楼主(2015-10-06):
各位师傅假如变频器最高转速为零,也就是电动机不转,那么变频器的显示上会有电流显示吗?如果有是不是都转换成热能了?

网友A:
不解?看不懂

楼主:
回复 网友A:
当电机不转的时候,变频器面板上会有电流显示吗?如果有,会不会是都转成热能?

网友B:
楼主,有一种中频加热炉是有这种功能。

网友C:
假定变频器最高转速的=50HZ,也就意味着工频启动(或运行),此时速度=0,相当于电机堵转,堵转时的电流约为5-7倍的额定电流。

如果楼主的变频器仅仅是给定频率=50HZ,但并未接到运行指令,此时变频器不会有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但面板有电流显示,频率为0电机不转,但电流为额定电流的30%

网友D:
回复 楼主:
如果像你说的那样,电机是可以连续堵转的。30%的额定电流,这恰恰是电机的励磁电流。如果电机此时在静止状态,这个电流就是无功电流,完全被转换为热能,如果电机轴施加一个外力,则电流会改变(增大),这就是电机的转矩分量电流,如果此时外力一直施加,而且很大,电机就会达到颠覆电流,变频器会报堵转故障的。

总之,电机在静止状态(不转),有外力于无外力情况是不同的。变频器输出频率为0的状态,就是直流制动状态!

楼主:
有点深啊,慢慢理解,大师所讲的颠覆电流可不可以理解为与变频器正常输出是电流的方向相反的?

网友C:
以上情况时常出现在电梯运行中,因为变频是矢量控制模式,尽管频率等于零,但仍然有电流,如同楼上所述。

网友E(2016-03-13):
同意8楼所说,一些变频器有着种功能。

网友F:
对电机来说应该是零转速,零电流

网友D:
如果把电机轴栓死了,让后给定一个运行转速,电机实际是转不起来的,但电机输出轴有驱动转矩,此时的输出转矩也叫堵转转矩,当然有电流,不错,如果连续堵转,电机会发热的。这个堵转导致的输出功率(电压和电流),施加在电机上需要散热耗掉。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如果像你说的那样,电机是可以连续堵转的。30%的额定电流,这恰恰是电机的励磁电流。如果电机此时在静止状态,这个电流就是无功电流,完全被转换为热能,如果电机轴施加一个外力,则电流会改变(增大),这就是电机的转矩分量电流,如果此时外力一直施加,而且很大,电机就会达到颠覆电流,变频器会报堵转故障的。

总之,电机在静止状态(不转),有外力于无外力情况是不同的。变频器输出频率为0的状态,就是直流制动状态!

变频器运行状态,输出频率为零,电流是有的,但是达到百分之三十的额定电流,是不是太大了,因为频率为零,不存在堵转啊?

网友D:
这里的30%电流是无功电流,不输出转矩使电机的励磁。一般的交流异步机励磁占额定电流30%左右。

网友H:
  概念的不同,理解的就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