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06):
 一台FX2N系列PLC的基本单元,最多可以连接8个特殊模块,每个特殊模块占有PLC基本单元的8个I/O点(不占输入/输出序号)。所有单元占用I/O点数的总和不得超过256点。
问题:占有基本单元8个点,是什么意思,就是基本单元有8个点不能用了吗。这8个点输入输出各占多少。

网友A:
你不用特殊模块你的PLC可以扩展至256个点输入输出,你加一个特殊模块就是要少用8个点,也就是你的输入输出的点扩展下降至256-8=248个点,这样说明白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懂了,谢谢。

网友B:
除非你扩展后点数达到上限,否则可以忽略此条;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正解,学习了

网友D:
1楼的解释明白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