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06):
条件:
1.只有一个按键,按一次为开机 按2次为调节光感发射感应距离。8秒无任何操作自动关机。
2.利用光感监测转速。
3.根据转速实时控制10个LED灯的闪烁及色彩(闪烁及色彩根据用户输入程序和实时转速决定)。
4.利用光感实现白天不亮晚上亮。

网友A:
一、8位单片机可以实现,比如烂大街的8951。
二、光线传感器?呵呵,检测速度需要近接传感器或者对射光电式的传感器,再或者编码器传感器的。光线传感器怎么检测转速呢?
三、用户程序也是由单片机执行对吧。
四、光线传感器本来就是检测白天与晚上使用的,用来检测转速,没有听说过,也没有看到过。

楼主:
留个QQ吗?希望得到你的指导。

楼主:
回复 网友A:
留个QQ吗?非常希望和您交流并得到您的指导。

网友B:
光线传感器的称谓是不太规范,用于测转速的主要是光电开关俗称光电对管,光路分为直射和反射两种,直射的有个单孔光轮,反射的有个贴单点反射膜的光轮;光轮转一圈即得到一个脉冲,测出脉冲间隔来换算成转速。
除了光电开关,用霍尔元件也可,转轮上有一块小磁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