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06):
条件:
1.只有一个按键,按一次为开机 按2次为调节光感发射感应距离。
2.利用光感监测转速。
3.根据转速实时控制10个LED灯的闪烁及色彩变换(色彩和闪烁的变换根据用户程序和实时转速控制)。
4.利用光感实现白天不亮晚上亮。

网友A:
感觉是没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关键是这个实时控制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C:
没问题的 也可以把按键的时间做出区别  比如 长按 短按  计时分段处理按键

网友D:
1、3、4点都是纯单片机内部编程,都可以实现。
第2点,单片机只是实现ADC,能否有效转换完全取决于外部的转换传感器是否有效

网友E:
单片机完全可以实现,逻辑上要静下心来好好理理

网友F:
51都轻松解决的问题

网友G:
功能上可以实现。

网友H(2016-01-17):
只要带AD的单片机都可以帮你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