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帮忙

楼主(2015-10-06):
西门子PLC与西门子触摸屏通讯不上

网友A:
上面不是有固定电话了吗?先询问一下售后服务费用需要多少?几百还是上千?
确认PLC电源指示灯正常,重新拔插PLC和触摸屏的通讯数据线。

网友B:
是刚出现这样的,还是开机时?PLC的指示灯正常吗

网友C:
数据线断了吗,通讯口烧了吗,代换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刚出现这样的,还是开机时?PLC的指示灯正常吗
原来的PLC坏了,重新换的,安装上,其他的都好使,就触摸屏不好用

网友D:
这个是做压滤机的厂家。兄弟你换了一个PLC也不灌程序进去,通讯当让会中断!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刚出现这样的,还是开机时?PLC的指示灯正常吗
原来的PLC坏了,重新换的,安装上,其他的都好使,就触摸屏不好用
组态与程序都上传了吗?

网友A:
更换下来的PLC通电还能亮灯吗?或者上面有几个灯,看一下是不是电池报警灯亮了?还是CPU出错灯亮了?或者是直接连灯都不亮?因为PLC内部保存有人工编制好的程序,购买新PLC回来,里面是空白的,没有程序的,需要重新写入旧PLC的程序进去。

估计楼主公司也不会做旧PLC的程序备份,还是打上面那个电话联系厂家派人过来解决吧,虽然说要花上一大笔钱,但是可能联系工控高手就能节省这笔钱的开销。要是楼主是打工的,就算了,钱不是楼主出,怕什么?

网友E:
哪种通讯方式?是不是没配置网口?

网友F:
是不是电缆线问题,换一条同规格试下

网友G:
估计得花钱了吧。

网友H:
+看上去估计是200的PLC,换的PLC是不是和原来的一模一样,要是不一样,得重新修改通讯数据才能通讯的!PLC是一样的,估计就是通讯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