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06):
用的  MSDA023A1A  伺服驱动器,选择的是位置控制模式,通过脉冲加方向的控制方式进行控制,将PLC的Y0和Y4直接连接连接伺服驱动器的 PLUS2和SIGN2两个CNI/F引脚,但是给定脉冲后,驱动器上的转速总显示为零,但是同样的程序在松下A4驱动器上,就管用,在这个驱动器上就不管用,请问是什么问题?

楼主:
是不是Y0和Y4不能够直接连接PLUS2和SIGN2?

网友A:
接线图有吗?传上来看看。

网友B:
PLC输出是5V还是24V肪冲?接线对吗?脉冲的接受方式参数有没设置,电子齿轮设置对吗?
还有你给了多少脉冲?我第一次用时脉冲给少了也是没感觉到转,你得看下编码器是多少脉冲一转的

网友C:
可能接线有问题

网友D:
多数是接线问题,可能是你的引脚没有对好,我也遇到过,线路改正后就好了。A4\A5松下都可以直接使用DC24V不需要接电阻,你的这个型号是?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用同样的程序,同样的引脚接线,在A4驱动器下的电机就能正常运行,在MSDA023A1A驱动器下,驱动器显示的转速一直为零,而且电机不转

网友D:
正常,我碰到过,同样程序,同样接线,同样A5驱动器,什么都一样,就是不转,最后查到是PLC有个接线接错了位。

网友D:
回复 楼主:
正常,我碰到过,同样程序,同样接线,同样A5驱动器,什么都一样,就是不转,最后查到是PLC有个接线接错了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就是我的接线图,你看看这样行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D:
刚有检查了一下,接线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刚又检查了一下接线,没有问题,参数也是一样的,驱动器上的转速一直显示r 0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感觉没转,而是不转,驱动器上显示的转速一直为 r 0

网友D:
回复 楼主:
你这个如果是接线正确的话,有两种可能,你的I\O有问题,另一个是你的这款驱动器接线方式可能与A4、A5不同。你的这款型号是哪个大系列的?我看A4、A5里都没有这个型号啊!

网友D:
给你两个图片
A5与A4一样的接线见下图
你的型号接线见下图
手册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mgtjCO4
密码:tvgs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看看这个型号

楼主:
回复 网友D:
如果我不加这些三极管还有电阻这些东西,直接将PULS2和SIGN2引脚接到FX3U上,行不行?之前我用A4驱动器就是这样接的

网友D:
回复 楼主:
哎,兄弟,你是做什么专业的?两张图都找给你了,你自己看吧。至于行不行,你看看两本手册,就知道了。如果手册没错的话,你那是不行的!!!

网友E:
松下A5伺服在位置模式的时候,有两组脉冲信号可以选择的,你接的是光耦输入还是长线驱动,里面的参数是否设对???Pr0.05 Pr0.07都有关系。
硬件接法PLC的com端需要连接opc1、opc2 脉冲plus2,方向sign2 PLC输出类型NPN

网友F:
楼主MSDA023A1A 伺服驱动器的说明书弄给一份不 我这有十几台拆机的伺服没说明书

网友G:
回复 网友F:
松下官网可以自己下载的哦,很方便的

网友F:
回复 网友G:
这款好像已经停产了官网上没有了 在网上也没找到

楼主:
回复 网友F:
留下邮箱,给你发份中文版的,英文版的网上很好找。在百度文库里就可以找到

网友F:
1531770380@qq.com谢谢楼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已解决,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F:
已发到邮箱,注意查收

网友F:
回复 楼主:
谢谢了

网友F:
我的是MSD023A1A  伺服驱动器你的是 MSDA023A1A  伺服驱动器不是一样的机器

网友D:
楼主把过程和最终结果公布一下啊

网友H:
有时候可能就是一个小问题,细心些 很多问题都能发现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电路图见14楼,之前用的A4系列,是按照第三种电路图的接法连接的,接线图见9楼,其中CN I/F引脚的1、2脚直接接24V高电平。现在用的MINAS A系列的驱动器,只有14楼下面电路图的两种接法,就是在刚说的接线上,将1、2引脚拆掉,换为3、5引脚接高电平。以上的接线中4、6引脚分别接脉冲和方向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我就爱莫能助了,你可以向卖这些东西的人要,给他说一下情况,应该会给你相应的资料。

网友I:
楼主还没说是怎么解决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I:
我在30楼已经说了~

网友J(2016-02-29):
回复 网友D:
您好        在吗??有问题向您请教       急急急

网友J:
你好          在吗      ??请教您点问题 可以吗???       急急急急

网友K:
显示脉冲要设置的。

网友L:
A5驱动器与A4驱动器设置有点不一样,看下用户手册

网友H:
看来还是接线的问题啊!

楼主:
回复 网友J:
嗯,有什么问题?

网友M(2017-05-07):
可以私聊留一个联系方式吗?我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网友M:
求助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 但是我按照你的解决方案去做 但是还是没有把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