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监视问题,求救啊

楼主(2015-10-06):
上传和读取都可以,就是一监视机器动作几下就不行了。只有拔了重插又可以。机器动几下又不行。还有问下单选按钮程序是这样写的吗[= d2 k2]--(m8)

网友A:
监视应该和动作没冲突吧,单按钮的程序你没上传出来

网友B:
估计是廉价并且山寨的USB-SC09的数据线不稳定导致的,换线尝试一下。
另外,[= d2 k2]--(m8)就是你所说的单按钮程序?这是比对指令吧,当寄存器D2里面的数值等于2的时候才接通M8。

网友C:
我也认为是数据线的问题,因为我实际中碰到过,我自己做的数据线和人家花几百大洋买的性能真比不过,人家读取那是秒秒钟搞定,我自己做的就没这么快了。

网友D:
换带光电隔离的通讯电缆再试下;

楼主:
哦。谢啦,有没有好的数据线型号,叫公司买一条。

网友E:
数据线不稳定

网友F:
我也遇到过,有时重装一下系统就好了

网友G:
1;数据线可能有问题,2;机台是否有大功率焊机之类的它会对PLC监控有影响,我今天在修改机台程序时旁边的几台焊机在动作时,PLC监控一下就断线。

网友H(2015-11-13):
换个专业的数据线吧,把机子上的加速软件卸卸吧

网友I:
应急方案:1>给电脑接地.2>拔掉电脑电源线。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