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通讯问题

楼主(2015-10-06):
三菱plc无法通讯,刚接触不懂啊。电脑设置,通讯线都没问题,在其他plc上可以通讯,像这类问题怎么解决啊?

网友A:
锲而不舍!
既然硬件没问题还是设置不正确。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三菱plc无法通讯,刚接触不懂啊。电脑设置,通讯线都没问题,在其他plc上可以通讯,像这类问题怎么解决啊?

换其他PLC就可以通讯?

那有两种情况:
1、如果其他PLC是不同厂家不同型号,那么你需要去确认你的设置,电缆以及PLC的通信接口是否正确。
2、如果其他PLC是同厂家同型号,那么事情比较简单了,那就是那个PLC坏掉了。

楼主:
恩,有没有比较简单的处理方法?PLC是有问题

网友C:
如果同是三菱的PLC,另一台可以通讯上,这台不行,就可以确认这台通讯口已损坏;

楼主:
回复 网友C:
通讯端口好修复吗?还有没有其他的通讯方法?

网友C:
什么型号?可以加个422BD通讯板试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通讯端口好修复吗?还有没有其他的通讯方法?
一般都是里面的753稳压管坏了,前天修了一个西门子的就是保险电阻烧了,换一个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