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PLSY 指令加方向Y4时就程序乱跑。谢谢各位帮忙解答

楼主(2015-10-06):
图 中DPLSY 加上Y4时X24,X25 点动都往一个方向跑。DSZR搜索时遇极限不反转直接跑过极限!
删除Y4就没有什么问题。 问问各位老师是什么原因!我一直不明白。谢谢各位...

网友A:
建议楼主按以下方式尝试一下:在发脉冲前,先给定方向,也就是说将方向的指令放在脉冲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试过了 不管是在脉冲前(后)加上方向都是一样问题!

网友B:
你PLC是FX系列哪款?

楼主:
回复 网友B:
FX3u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