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06):
好长时间没有玩PLC编程了,今天想打开电脑里备份的以前设备上的OMRON CP1H PLC程序看看。结果却发现打不开了,警告提示:静态数据库加载失败!用的软件是CX-programmer9.3,直接打开软件新建工程时同样出现此警告。于是尝试更换其它系列CPU机型,结果除CM2A*外竟全都如此。再打开另一台电脑试试,也是同样如此,这就奇怪了,以前可都是用的好好的啊。这是怎么了?难道软件过期了吗?

网友A:
两台电脑都出现同样问题?不应该呀。难道美帝的黑客入侵!

楼主:
回复 网友A:
百搜了一下,意思是中了安全杀毒软件的毒,需要修复或重装

网友B:
卸载的话  最好用专用卸载软件

网友C:
遇到过,重装,谨慎装机后备份系统,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