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从站通信故障

楼主(2015-10-06):
硬件组态如上,故障是其中中间两个从站偶尔输入输出动作混乱(输入输出的灯全部一闪一灭),CPU上BF灯闪烁,很快就好,怀疑通讯故障,重新插拔了一下DP头,来回拨动了几下ON/OFF开关,后来还是发生一样故障,准备再发生这样故障就更换新的DP头,后来发现两个终端的从站DP头终端电阻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打到OFF上了(我们这样用了应该有段时间了,但最初时绝对是打到ON上的),重新打到ON上,到现在为止没有再发生这样的故障,不知道问题算是彻底解决没有。两个疑问,这个故障是不是通讯故障,是的话,中间的站通讯故障为什么没有影响后面的从站,还有就是终端的终端电阻打到OFF也可以用啊?

网友A:
用的是ET200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ET200S

网友B:
最后一个站拨到OFF也是可以用的,只是会受到干扰,建议再接一条线,在线的末尾接个DP头,将这个DP头拨到OFF,也许效果会好些!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事实上效果就是好些!

网友C:
DP通讯,972总线接头首端与末端开关在ON位,其余位置的972总线接头开关在OFF位置。

网友D:
末端插头的终端电阻还是要打到ON上的,off可能能用,不稳定。

网友E:
推荐在设备的终端加装有源终端电阻,效果更好。

网友A:
回复 网友A:
请问楼主这315CPU最多可以挂多少个ET-200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