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06):
、有一台36槽6极电动机每槽电角度为多少?

具体的算法、或怎样理解的    我怎么弄不懂啊

网友A:
什么电角度?三相异步电动机不能进行高精度定位,只能调速或者大概的刹车进行简单的定位。
另外说一下异步电动机极数对应的转速:
2极马达的转速是2950,4级马达的转速是1470,6极马达的转速是980,8极马达的转速是730。

网友B:
该电机总的电角度=360×3(极对数)=1080度,每槽电角度=1080/36=30度

楼主:
回复 网友B: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