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反逻辑控制

楼主(2015-10-07):
想问一下 变频器能不能反逻辑控制 比如 当水管温度高时  变频器频率加大  那么现在我想反着控制 就是温度高时  变频器频率减小  那位 可以讲一下  而且这两种控制可以切换

网友A:
热敏电阻包括正温度系数电阻器(PTC)和负温度系数电阻器(NTC)。正温度系数电阻器(PTC)在温度升高时电阻值越大,负责温度系数电阻器(NTC)在温度升高时电阻值越小,热敏电阻的这种特性,常常应用在控制电路中。某实验小组选用下列器材探究通过热敏电阻Rx(常温下阻值约为10.0Ω)的电流随其两端电压变化的特点。

另外东元变频器的速度调节可以取负

网友B:
没那么麻烦,直接定义(输入)电压--(输出)频率曲线,将其定义你所需要的即可,大多数产品都具备此功能(见下图):

网友C:
变频器都有PID给定设置,可以定义正作用或负作用来满足你的实际需要。当反馈信号大于给定信号可以定义为负作用,温度一般都是定义为负作用

网友D:
你加温度控制器,设置制冷控制方式

网友E:
变频器有这个功能,选择负特性应该可以

网友F:
呵呵;用PID功能的话,参数里有正逻辑与负逻辑可以选择;

网友G:
正反逻辑控制可选择。这是变频器自带的功能。也可以人为的手动转换,把给定与反馈端口互换实现反逻辑控制。

网友H:
PID控制功能、有正反馈与负反馈

楼主(2015-12-12):
回复 网友D:
温度可以加  但是冷热模式转换后  就要反逻辑控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