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么多的线都可以用到吗?

楼主(2015-10-07):
请问:这么多的线都可以用到吗?

楼主:
这是我们设备的一个通讯线,这么多的线都必须要连接好吗?

网友A:
呵呵;这是排线,就算有几条没用你不还是要压在一起,不然没法压,又不是焊接的;

网友B:
你可以全部用到也可以不全用到,
电话线两芯的就可以了,很多都是用四芯的

网友C:
这是硬件制造商规定好了的数据线接口方式,不论每根数据线是否闲置还是占用完,你都没有办法去修改它。
就像老式的硬盘的IDE接口一样,厂家出厂的时候已经规定死了的。

网友D:
部分选用的吧

网友E:
应该是部分使用。

楼主:
原来是这样啊,感谢同学们的讲解。

网友F:
通用线,用几个接几个呗~

网友G:
连接排线,用几个就接几个啊。

网友H:
并行通讯都用到。串行的通讯,就三颗线或两颗线。

网友I:
看你用哪里啊

网友J:
排线中有些有其他用途吧
不止是单独通讯在用吧!

网友K:
不见得全用。

网友L:
原则上不是都用的,一般应用

网友M:
有可能只有几根用到的

网友N:
排线,可以不用完

网友O:
不一定都用的到  但这种并行的要比串行的速度快

网友P:
可以都用到,也可以选择性地用。

网友Q:
用不了的话就当备用线

楼主:
哦原来如此,谢谢各位老师了。

楼主:
那看来我可以仔细检查一下了,看看有几颗线可以备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