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07):
请教大师富士G11-1.5kw上电报oc2.

网友A:
电源板上的电压不正常,造成检测电路的报警
可以确定是检测电路的问题,有可能是主控板的问题,但一般情况下主板不会损坏,多半是电源板(驱动板)的电流检测电路的问题,有可能是模块有问题

网友B(2017-09-17):
你都说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