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07):
主题:INVT 英威腾变频器的工频与与变频在汽车车轮装配线上使用改装全过程

2008年的技改项目设计要求:
    2008年技术改造活动,因原控制电机直接起动的接触器频繁工作主助触头容量烧坏,且直接启动对电网冲击大,会影响模拟量模块数据采集,电机也过热。
本次设备改良设计任务: 加装一台变频器进行变频控制原有设备运行,将原频繁起停容易坏的接触器不再使用,减少设备停机时间,减少维修费用。原来准备使用SEW 的,后来朋友推荐试用一次国产变频器,说这个控制要求国产变频器英威腾 INVT CHF100 系列的完全能胜任。
  系统描述
  早期工厂进口生产线上装配齿轮箱用一台5.5KW 电机拖动安装臂正反转频繁起动工作,平均12秒来回切换正反方向运行。
用进口设备的朋友都知道,国外电子设备质量是不错的,特别是品牌产品,对于早期德国进口汽车车轮装配生产线,使用SIEMENS,SEW 这些产品都是工控精品,还有 PILZ 品牌,所以改进什么工艺产品一直采用进口备件,产生一直对国产设备的工控产品不是很放心心态。
   现在来记录我工厂现场改装 INVT CHF100 系列变频器的工作流程,这是因朋友推荐说国产 INVT 的功劳。
     变频器等准备工作做好,并且做好改装后的电路图设计,因原 SEW 变频器旁边空间有点小,需要将原SEW 变频器往左边移动,且将制动电阻也移位,下图就是设备改装前电柜内布局图:

    对原 SEW 变频器进行拆除,并重新画安装位置线,开孔并攻丝牙,进行画线定位安装赛程。
   开始安装 CHF 100 变频器,位置正好,并安装好原 SEW 变频器。
    首次使用国产英威腾 INVT 变频器,感觉安装方面还是方便,经过一小时的紧张工作,两台变频器同时安装到位,看看和德国产的SEW 变频器做工不分上下,如图:

    两台变频器安装到位后开始安装接线,并将线做好标记。因工作需要原工频运行系统还是做好备用,以防 INVT 变频故障 PLC 可直接自动切换到工频运行。

    接好线并整理各接线点,并检查各连接线标号,保证 INVT CHF100变频器启动正常。从这两对外接辅助触就能看出接触器长时间频繁工作的后果,触头都烧黑,电机控制有正反转,接线就多,其正反转也有硬件与现场限位开关的连接,改为变频控制正反转减少接线。
     并在 PLC的程序做好工频与变频自动切换,在变频器发生故障无法复位后自动切换到工频运行,并在控制面板加装工人手动切换旋钮,方便测试,在控制面板上开孔,安装了一个旋转开关进行工频与变频切换。

   所有准备工作就绪的说,再次上电,打开INVT CHF100 操作手册,按照说说明书输入变频器基本参数及控制要求参数,并下载先修改好的 S5 PLC 运行程序。
     经过对S5 PLC程序的下载和 INVT 变频器 CHF100 参数设置,起动设备运行,一切正常,达到预期的效果,那两个正反转的接触器再也不用频繁起动,且变频的本身的制动效果也是不错,减轻原来电磁刹车的工作,起停有减速也减小对电网的冲击,减少电源波动,PLC模块的模拟量采集也不再受干扰。

2015年的应用体会:
  经过 8 年的 365 天的现场每天 24 小时不不断电使用。到现在从没的停机过,英威腾 INVT 变频器也从没有故障停机过,看看质量是不错的,并不是原来想像的国产工控设备质量差,做工粗造,性能不稳定的现象。不过一次不经意的使用国产英威腾 (INVT) 变频器后,对国产工控产品的心态有了大大的改变,后来公司的工艺改进又增加了几台 INVT 变频器的使用。 再来一张使用了 8 年的现场的现场图对比一下,虽然 8 年后INVT 上有很多的灰尘,很旧了,但是依旧在正常运行当中:

应用结果:
 通过对国产 英威腾INVT 变频器的改造的 8 年使用过程中,对国产工控产品有了新的认识!安全可靠的工作;优异稳定的性能;工艺的提升与节能;绝对超越的性价比!

楼主:
   欢迎 各位 亲的拍砖!如有不对,请指教! 还找到当时改的 电气图 !

  还有与 PLC 连接的控制图:

  INVT 的接线图:

  太多了,就不再上传,来些重点!

网友A:
英威腾,真的是国产中的佼佼者呀,电气图是eplan画的吧

网友B:
国产英威腾还是不错的。

网友C:
很好的案例分享,谢谢

楼主:
  可以算中国产变频器中的精品

网友D:
英威腾的变频器质量应该是不错的。

网友E:
这款真是不错了,英威腾越来越好了!强大!

楼主:
回复 网友E:

  对的 ! INVT 的产品质量还不错 !顶起国产货 !

网友F(2015-12-15):
英威腾变频器,国产中的这个

网友E:
大家都来支持小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