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15-10-07):
317-2PN/DP做主站
5个 IM 151-8 CPU PN/DP做从站
我在编程时  几个从站的输入输出都怎么区分?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版本的?

网友B:
应该是软件版本太低的缘故吧

网友A:
地址分配是吗?组态好,右击查看属性,也可以更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才知道   谢谢

网友A:
不客气,我也是刚学的
引用 楼主:
我才知道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