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保险丝哪里有卖

楼主(2015-10-07):
(无正文)

楼主:
上面两个保险丝写着TOYO 5A 玻璃管内部充满白色小颗粒 谁能提供具体型号厂牌给我,谢谢!
下面保险是FLUCK万用表上的

网友A:
玻璃管内部充满白色小颗粒是石英砂。

网友B:
主要看管径,长度,安数及电压等级,一般电工器材店都有
规格:5*20,5*25,6*25,6*30,8.5*31.5,10*38,14*51,22*58,

网友C:
5A的保险管,是应用于什么设备上的呢?如果对于熔断时间没有要求,直接上五金店寻找5A的无填充物的玻璃管保险替代即可

网友D:
多的是啊,你这是透明的,更多的是外形白色的,里面同样有石英

网友E:
某宝很多,电气市场也很多

网友F:
淘宝去看看吧

网友G:
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的,某宝,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找不到的东西,你懂得

网友H:
市面上很常见啊

网友I:
但是快速熔断器不能用普通的代换。。要是没有要求的话只要规格相同就行。。

网友J:
市场很常见啊,只要规格相同就可以了啊。

网友K:
这个只要长度直径和额定电流要求一致就可以了
没必要完全一样吧!

网友L:
普通的熔断器 也可以替代吧 里面也是石英砂

网友M:
一般场合 淘宝便可 ,FLUCK的那个还是用原装的吧!毕竟表不便宜

网友N:
福禄克万用表里面速熔保险呗,满淘宝都有卖 单价不会超过30元。库伯COOPER BUSSMANN保险管

网友O:
看看是不是速溶保险,不是的话就买楼上那种即可。速溶还是买原装的吧。

网友P:
五金城到處都是

网友Q:
楼上的各位说的很详细了,楼主买到了吧。

网友R:
淘宝,多的是

网友S:
很多都有卖的啊 不一定要同品牌的!

网友T:
没什么特殊要求的话很多的可能代换啊。

网友U:
回复 网友B:
这种我经常用!一般这个一坏电机就外修换线圈了!

网友V:
这好找,5A外径相同与长度相同的熔断器都可以

网友W:
现在市场上费劲找不到的东东,淘宝就有

网友X:
淘宝多的是。

网友Y:
万能的百度+万能的淘宝,祝您使用愉快

网友Z:
看看你的保险是快速还是普通的?

网友AA:
到处有卖的。

网友AB:
福禄克的万用表保险丝,原装一个好几十块呀!
我的17B万用表,现在保险丝没用就是因为太贵

楼主(2015-11-11):
感谢各位,设备是入槽灯具 用做照明用  电压AC220转DC24

网友AC:
还是买原装的,福禄克万用表价格贵为一个保险丝烧了表不值呀,再说某宝的多买几个拆开和原装对比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