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07):
比如两轴——两轴联动,四轴——两轴联动,应该如何选择合适容量的伺服变压器呢?干了几年装配电工 一直没这方面的定义

网友A:
伺服变压器?是个什么东东?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控制伺服驱动器的变压器啊

网友B:
变压器跟你选用的负载容量有关啊跟几轴有什么关系

网友C:
请提供伺服驱动系统的详细选型品牌和型号以及数量,以便能够确认伺服马达的容量。

网友D:
小功率的可以用单相220V,大点的需要三相220V,指的是AC380V到AC220V的变压器吧;
看你伺服的功率;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没有什么计算公式啊?及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没有什么计算公式啊?及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呵呵

网友E:
变压器的选型计算,以二次侧线电压和线电流计算。按照实际使用的电流和电压计算就行了,要什么公式呀。变压器制造商一般只要求你提供需要使用的电压和电流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什么计算公式啊?及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呵呵
变压器是按KVA算,伺服驱动标的是KW,你除以功率因数再乘以你要的余量如1.3倍或更大点的倍数

网友F:
依据负载计算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