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型plc

楼主(2015-10-07):
弱弱的问下三菱fx系列有没有晶体管跟继电器混合型的plc型号

网友A:
买MT型加扩展输出模块继电器型的也一样啊,灵活组合

网友B:
好像山寨的有

网友C:
大品牌的一体机没有这种混合输出模式可以选用,必须要增添扩展模块。

网友D:
同意1楼所说

网友E:
回复 网友C:
呵呵;你又错了;
松下不算小品牌吧,FP-X0 L型全是混合的;
三菱其实也有一款,只是在国内没有主推而已;
型号FX1N-60MR-3A001,就是在FX1N-60MR的PLC上加了2AD/1DA三路模拟量,另外Y0~Y3四个点为晶体管型,Y3后面的全是继电器;

网友F:
还真没有见过,混合型的。。

网友E:
一般来说没有必要选这个,除非功能刚好适合你,本来可以在一片森林中选材,你加个这个条件,就只有几颗树可供你选了;

网友G:
AB的微型机micro logix1500 1764系列就有混合输出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这边有台ls的是混合型的输出4路晶体管其余的都是继电器的

网友H:
加扩展模块就成混合的了。

网友I:
5楼老师说的很好精彩!

网友J:
选用 信捷的 有这些功能,编程也简单,晶体管加继电器混合的。加密性好。经济实惠。

网友K:
看完贴才知道有这种类型,又科普了。

网友L:
很久前换继电器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M:
好像混合型的没有

网友N:
1楼所说也是一个办法。

网友O:
还没有用到过,涨知识了

网友E:
楼上的这个对应就是FX1N-60MR-3A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