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补偿器降压

楼主(2015-10-07):
去年装了一台UPS补偿器,价值据说N十W,今年出现了点小情况,在设备没有开启的时候电压正常,但一开设备UPS出线电压就比UPS进线电压低十伏,这是怎么回事啊,现在UPS打到旁路就没事啊。求解。

网友A:
1 看看UPS系统检测电压的模块有没有问题?
2 逆变器看看

网友B:
电池查看下

网友C:
UPS不间断电源是拿来做断电应急供电使用的,什么补偿器?
是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UPS?
带载电压下降,检查电池组,检查驱动板输出的功率对管是否损坏。

网友D:
输入和输出不一定是相等的,输出是稳定电压,输入是波动的。你只是确保输出值正常就好了。

网友E:
检查一下电池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