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井除湿机

楼主(2015-10-07):
有谁再用或者修过川井除湿机,故障为温度显示面板不显示温度,且三个指示灯都亮。求解?

网友A:
除湿机的原理应该类似空调器的原理,有压缩机,有主控板。
是什么厂家生产和什么型号的?查询官网看有没有资料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川井的2402B,不知道故障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