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07):
现场需要2KW伺服电机,但是只有220V单相电源,东元伺服2KW需要三相输入,技术说单相不能保证。请问大家,其他品牌2KW伺服电机有单相220V输入的吗?

网友A:
好像没有,即使有,也不敢保证稳定,还是加装三相380V变三相220的线圈式变压器,或者电子式变压器吧。

网友B:
1KW以下的好找,2KW单相的没看过

网友C:
试试日韩品牌的,他们的电压是三相220V的

国内的用过浙江的一个,也是2KW的,220V输入的!

网友D:
2KW,单相220,没见过,三相220是有的

网友E:
呵呵;基本上日本几大品牌的伺服都是1KW以下的支持AC220V单相电源,1KW以上的需要220V三相供电;
配变频器吧,花不了多少钱;
就算真给你找到可以220V单相供电的2KW,价格上比你现手上的伺服多出的钱不知道好配多少个变压器了;

网友F:
据说三菱有这计划,将一部分大功率的通用伺服改成可以外接单相200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有单相220V转三相220V的变压器吗?

网友E:
呵呵;工厂用,没有三相380V电,不可能吧?

网友G:
日系基本都是1kw以上就用三相220了,说起这个我又想起来刚下学那会接的第一台伺服,就是直接把三相380V的给弄到220v上面了,结果驱动器过了几分钟爆掉了,从这之后知道有三相220v电了

网友H:
功率小的好像有 2KW的没见过!

楼主:
回复 网友E:
设备环境只有单相220V电源,三相电源很难提供,所以尽量考虑单相220。现在手里有一个东元三相220V的2KW伺服电机,想问接入单相,性能折损大概是多少?

网友E:
呵呵;接单相能不能运行起来都是回事,可能只能调试参数;
你试下吧;
就算可以运行也只能带低负载;

网友I:
我这有几台安川三千瓦的单相220V用好几年了,自己把缺相报警屏蔽了。

网友J:
松下可以,2.5驱动带2.0电机,一直用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