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07):
目前我遇到一个问题,我的西门子CPU314C-2PN/DP系统故障,所有显示灯全部闪烁,我咨询了一下技术支持,说我的PLC的系统损坏,我问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告诉我说原因比较多,没有具体说。
请教各位大虾,那些原因可能引起这个故障?这个故障没法恢复,只有寄回厂家修。

网友A:
厂家的技术你还不信啊,用久了坏是很正常的,送修记得帮你把程序保存才重要

楼主:
其实没有用多久,不到两年

楼主:
各位大虾帮帮忙,都遇到这种情况没,都怎么解决的?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各位大虾帮帮忙,都遇到这种情况没,都怎么解决的?谢谢了!!

解决的方法只有一个:按照操作手册执行CPU复位,如果复位后还是全部闪烁,你的CPU挂掉了,所以售后才让你寄回厂家。

楼主:
多谢回复。看来我的CPU就是挂了,关电重启同样全部闪烁,复位没有用。谢谢

网友C:
一般是不会会坏的  是不是使用的环境问题